[工仪] 看银线圈

楼主:
看镀银线DIY,做一个,自己用。

网友A:
镀银线圈比铜线圈有什么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镀银线圈比铜线圈有什么优势?

心理优势算不算?

网友:
工艺不错,红圈内的应该是银焊。

网友:
一个电感,两个可调电容,这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银线圈比铜线圈有什么优势?

7%的区别

网友:
废品站里有这个吗?收来提炼

网友:
初中物理器材?

网友:
这不同材料结合的热电势影响可能都比它那一点点电阻的降低大很多

网友:
银的线还没见过

网友:
做工不错!!好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镀银线圈比铜线圈有什么优势?

网友:
看到这样的LC调谐。回忆起以前小的时候,做矿石机。如果用这样的器材,那就没话说了!

网友:
建议导线,应采用多股细线,因高频电流有集肤效应。

网友:
一直没看出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的确是手搓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