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20年有批奥突斯无油气泵电机很差。

楼主:
2020年的那批奥突斯无油气泵好多人反应没用几次就坏了,我的也是顺其自然没用几次就坏了。正用着呢突然就光哼哼不转了,检查电容没坏,线圈没断(阻值启动线圈柒欧多运行线圈八欧姆)。拆出定子绕组外观很好没有烧焦的味道。给启动线圈通低压电测试1/2圈磁力小,运行线圈磁场强度都是均匀的。持续通电又发现启动线圈发热的位置磁力正常,另外两个不热线圈处的没有磁力绕组示意图

楼主:
同样是串联的为啥有俩个线圈没有发热也没有产生磁场呢?最坑爹的是线圈没有浸泡绝缘漆,

网友A:
铝线的吧,美的微波炉的散热风扇那么细的线都是铝线,贴纸写铜包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线的吧,美的微波炉的散热风扇那么细的线都是铝线,贴纸写铜包铝

刮了,铜线没错

网友B:
另外两个不热线圈处的没有磁力
弱弱地问一问:如何测量出有没有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两个不热线圈处的没有磁力
弱弱地问一问:如何测量出有没有磁力?

指南针,磁铁

网友:
这玩意有啥测的,一般都是线圈问题,硅钢片能用坏了?

网友:
还是短路,只是短路接触电阻大

网友:
没有磁力应该是匝间短路所致

网友:
通电,手转一下。

网友:
你看这不也用了5年了嘛

网友:
怎么不早说 前些天刚买一有油的泵头

网友:
热成像仪看起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