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re.wim是干啥的?大家见过这个文件么?

楼主:
硬盘上竟然有个恢复分区,如何创建这种分区,有人知道么?

网友:
某些品牌机的原厂恢复

网友:
PE系统呀, 出故障用来恢复或调试用的

网友:
官方镜像安装时自动生成的,就是恢复系统的pe环境。用pe安装系统不需要这个分区也能用

网友A:
ghost 备份到分区,分区名字叫恢复分区?

网友:
恢复软件设置的,

网友:
winre.wim,,,直译就是WIN恢复文件,,生成的系统自动恢复文件

品牌机无法开机时,,比如长按F11,,,F12,,,,之类自动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ghost 备份到分区,分区名字叫恢复分区?

备份到分区什么意思?不是恢复到分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备份到分区什么意思?不是恢复到分区么?

先备份再恢复。

网友B:
品牌机一般自带一键恢复系统功能,所需要的原厂系统恢复文件就在这个隐藏分区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牌机一般自带一键恢复系统功能,所需要的原厂系统恢复文件就在这个隐藏分区里面。 ...

如何创建恢复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