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快克959D+热风台

楼主:
热风台到了,这个休眠座还是铝合金的,磁铁也做了封胶处理,质感不错。休眠测试了也正常,手柄放上就开始降温。

等用一段时间再说说使用感受。
现在很直观的一个问题是这个lcd屏非常模糊,文字不易读取。

网友A:
看照片感觉也是有点问题,反差小,换个透光性好一点的窗口玻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照片感觉也是有点问题,反差小,换个透光性好一点的窗口玻璃试试。

照片比实际看着其实对比度还高了一点,肉眼看更不清楚。

网友B:
屏模糊的问题,先问问客服该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模糊的问题,先问问客服该怎么解决。

对,我去问问

网友C:
这种简易界面的设备我还是觉得直接用数码管好,原理上杜绝可视角度的问题

网友:
快克在国产里是NO1,,,出的东西不错的。要不只能是进口的了

网友D:
风枪还没怎么用过,不太了解。。。只知焊台用原装芯子感受要好的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简易界面的设备我还是觉得直接用数码管好,原理上杜绝可视角度的问题 ...

这个系列有个数码管的,本来就买的那个,后来一看这个用了券跟数码管的价格差不多就买了这个。主要是有三个存档按钮,调取温度比旋钮的还快。昨晚用下来感觉唯一的缺点就是屏幕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枪还没怎么用过,不太了解。。。只知焊台用原装芯子感受要好的些

我现在用的焊台就是仿的jbc,但是原装头子太贵了,一个头子就要两百多,舍不得买。准备等现在的头子用坏自己钎焊一个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