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说的坏了3节32140的这样改行不行

楼主:
原帖为https://www.mydigit.cn/thread-562439-1-1.html,大部分认为是过充导致电池损坏,要不我在电池的正负极接5个二极管钳位,当单节电池充电电压高于3.5V时电流就通过二极管导通释放,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呢?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A:
不装保护板应该是不行

网友B:
你根本就不理解什么叫BMS以及锂电池充放电原理,建议还是先看看理论基础,不要这么土搞,没用的

网友:
弄3个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装保护板应该是不行

只是加的一串的没有装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根本就不理解什么叫BMS以及锂电池充放电原理,建议还是先看看理论基础,不要这么土搞,没用的 ...

我对BMS的理解就是防止过充过放,比如16串磷酸锂,当某个电池达到低压2.5就断电禁止放电,当某个电池到了3.65V就停止充电,除非带均衡的,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C:
你充电器电压也增加了3.65v?
内外的电池内阻一致吗?内阻大了放电的时候就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装保护板应该是不行

我就怕装了这个单串的保护板,到时串在一起时,影响串在中间的另一个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充电器电压也增加了3.65v?
内外的电池内阻一致吗?内阻大了放电的时候就发热 ...

这个调下充电器应该不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对BMS的理解就是防止过充过放,比如16串磷酸锂,当某个电池达到低压2.5就断电禁止放电,当某个电池到了 ...

这只是皮毛,就算按你说的那样为何你自己又加了一串在外面,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么?明明说了电芯要被管理,自己又加了一串在外面,你想不接受管理?自己的逻辑又自己去颠覆,搞不懂到底是怎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皮毛,就算按你说的那样为何你自己又加了一串在外面,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么?明明说了电芯要被 ...

我加串的目的是增加电压,不想改原来的电池是想简单点,再就是原来的BMS并不支持17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加串的目的是增加电压,不想改原来的电池是想简单点,再就是原来的BMS并不支持17串 ...

你真是幼稚,我都不想说你什么了,费劲心机还不是想把破电瓶车弄的骑快一些或骑远一些对不?

你所有的想法帽子叔叔都把你想好了,你折腾有什么意义?整车重量就把电池多少给限制死了,充电电压就限制了串数,还有轮毂电机功率所有的都已经限制死了,你还搞这些没用的,有什么意义?

最后再说一点,那些锂电池管理板卖家都是吃屎的吗?你这样若可以,那还有谁回去买那些多串的充电管理板,按照你的逻辑2串的管理板,外接一节变成3串,谁还会去买3串的管理板,其它的同理类推,就不一一举例了。你自己想想,我说的在理不?

你这点小聪明,天下有头脑的人早就知道这点了,要弄就要彻底弄,大改,彻底改,才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否则我劝你还是不要搞了,你这样小搞搞只会是浪费钱,浪费精力,最后最终结果就是失败,无论你信或不信,事实会告诉你最终结果

网友D:
支持楼主试一下,充电时接上二极管、充完断开(电池并二极管还能给电池充电么)大不了再坏三节

网友:
你这是15串改16串的骚操作!换保护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楼主试一下,充电时接上二极管、充完断开(电池并二极管还能给电池充电么)大不了再坏三节 ...

不是加了5个吗,一个压降为0.7V,5个就是3.5V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加了5个吗,一个压降为0.7V,5个就是3.5V

临时试一下可以,稳妥起见还是淘一块保护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真是幼稚,我都不想说你什么了,费劲心机还不是想把破电瓶车弄的骑快一些或骑远一些对不?

你所有的想 ...

16串是现成的,并不是一定要这样,你是聪明人,这不是拿出来分析下可行不?也不是想耍小聪明,只是纯粹理论分析,什么帽子叔叔就扯远了,坏了3节我也是不想试了,虽然还有10多节在那里吃灰,没有十足把握我是不试了,免得再坏我几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楼主试一下,充电时接上二极管、充完断开(电池并二极管还能给电池充电么)大不了再坏三节 ...

只是想法可能还有考虑不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临时试一下可以,稳妥起见还是淘一块保护板吧

不用了,太难就直接换车得了,只是想折腾下好玩,最低成本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16串是现成的,并不是一定要这样,你是聪明人,这不是拿出来分析下可行不?也不是想耍小聪明,只是纯粹理 ...

说句实在话,你现在玩的,我在几年之前都玩过,也就是踩过无数的坑,用钱和实践填过来的。你若不信你就试试呗。

在我看来根本不用分析,结果我都知道了还用分析什么,哈哈哈哈..............

再颠覆你的认知,你那十几节所谓的锂电池根本也没什么卵用,我猜的没错的话基本是拆旧电瓶下来的是吧,你是想重复用对吧,即所谓的“矮个子里挑长个子”对不?拼拼凑凑再用3年,这种老一辈的思想是不?

没用的,锂电池这一方面,你这种思想根本没用,你若按这种想法所谓的折腾电瓶车这种动力锂电芯,根本不可行,只有全部换新的才可以,除非你将这些旧电芯放手电等低功耗的用电器还能用一段时间,码字累,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