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奶器气泵上的原件是什么

楼主:
翻出一吃灰的吸奶器,拆开看到气泵上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原件,就那个贴着蓝色缓冲胶带的黄色东西,好像是个电磁铁
用这个气连接上气石给鱼打氧太暴力了,整个鱼缸就像水开了一样,把鱼吓到灵魂出窍

网友:
可能是个电磁换

网友A:
电磁阀,用于短暂打开泄压,不然就是一直在吸,这个电磁阀就是不停的在开关开关

网友:
电磁阀,用于打开泄压,不泄压一直吸谁爱得了

网友:
电动吸锡器核心部件

网友:
和血压计构造一样,那个是电磁阀,好比一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用于短暂打开泄压,不然就是一直在吸,这个电磁阀就是不停的在开关开关 ...

电磁阀上面的黑红线接直流电就可以吗

网友:
除了吸奶器凡是有打气和抽气的设备都有这个磁吸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