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斯柯达晶锐安装 暖风水箱,并测试,踩坑无法避免。

楼主:
伙计们,早几天把暖风水箱安装上了,前后 弄了两次,第一次 ,不管如何,暖风水箱的壳子就是 无法 到位。。。

往上抬,往里推,就是进不去,为此还把 腰给扭了。。。

实在没有办法,中途休息一天,让媳妇回去 帮忙 摁摁腰,第二天重新 拆掉,仔细观察 外壳的结构,没有问题呀,再来一次吧,这次慢慢来。。。

没想到这里挺顺利,左右两侧 一边一声  咔哒,再看看,已经到位了。。。

接下来就是在 发动机舱位置,把 这个 接头 连接 上。。。

为了便于理解,请看下图。。就是在 发动机仓 把 这个 H 型 的水管接头 连接 到 孔里边。。

由于发动机仓 位置 狭小 操作不太方便,这里 出了问题。

这个是 发动机仓里边的 位置图

其实 拧螺丝 的 时候,我感觉到问题了 但是,由于拿不准就没有再次尝试,后期就在这里埋下了地雷。。

正常情况下,这个螺丝非常轻松 扭 进去,当拧到底的时候,。就是 铁和铁 碰到,直接拧不动了。但是,我安装的时候,螺丝是 慢慢  紧,最后拧不动的。。感觉就是在木头上拧 自攻丝。

安装到位后,着车等待温度上来。。。等待 节温器打开,。然后,我就看到,冷却液 从 这个 接口 位置 流下了了,哗啦啦 地流。。赶紧 进入 车内 检查,还好车内没有液体。。。。

熄火后再次 松开 这个螺丝大概 1 mm,,来回 晃动 管道, 这一下才到位,螺丝还有5--6mm 空间,再次安装到位的感觉 也 对了,螺丝 用 手 拧不动,再上工具,只能拧  45 度 左右,已经到底了。

由于 冷却液 流失过多,出门买冷却液, 问了 两家店铺,2l 的 容量,价格 分别  60 和 45 .。由于今天计划修理完成呢,就没有网购,在门店买了 45 的。。。

重要提醒 ::加冷却液 也得有技巧,要不然,哼哼,,刚加进去 不 往下流,过一会儿 往外喷。。。我就浪费了 有 500ml 冷却液,切记:一定慢慢 加,加入三分之一,等待进去后才继续。。

这次正常了,,,可是 冷却液还是不够,又买了 一个桶 。加入 一半,这次 正常了,回流都正常了 。。。

进入 车内,暖风 估计得有 60--70 度。。 可以了,发动机继续运行20 分钟,观察各个接口,一切正常。。。

完工,完工。完工。。。。。

网友:
自己搞车还是得细心再细心,不然来回更耽误工夫。
总归结果是好的

网友:
熟悉的小车,我第一辆就是11款的手动丐版

网友:
如果能拆下来,这个口的腐蚀氧化层要打磨干净,才能用得久。很多也是老车了,不知道能开几年呢,就凑合吧

网友:
动手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个估计要把车子支起来从底下装接头估计方便点

网友A:
操作空间太狭小了,不好搞,这个小水箱是不是在中控台下中间,还有个空调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空间太狭小了,不好搞,这个小水箱是不是在中控台下中间,还有个空调风扇 ...

对的,就是在那个位置相当不好弄。不过弄过一次就知道了,也就那么回事儿,所有的困难经过了,觉得也没什么。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