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58H主控 BIWIN佰维16贴怎么贴

楼主:
我要贴PF628颗粒 ID 2CC40832A600,颗粒是1CE的,我要贴8颗,要贴哪几个焊盘,贴了3颗位置为F1 F2 F5,开卡软件里面看位置感觉不对,CE0里面的CH1和CH2识别到,CE3的CH1识别到,CE2没有啊,是不是贴的位置不对

目前贴了5颗,看CE分布对吗?

网友A:
1CE 8贴,全贴主控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E 8贴,全贴主控面就行了。

开卡又报错了,Check Pretest Fail(31)/0x03 Zero Channel Number!

网友B:
这个板子是单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是单通道的

谢谢,已经可以了,去掉土狗电阻R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