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设备上的GPS监控器,有认识的一定是同行

楼主:
一台退役的GPS监控终端,由于平台到期加之使用的2g通讯,现在2g退网不能使用,拆了吧外观如此,整体铝合金外壳,两个天线接口GPS和GSM黄色GPS,红色GSM拆开盖子,内部线路板,还有一根内部GSM天线,外部天线故障了,还能正常通讯板载卡槽和SIM卡上盖小的PCB是状态指示LED,稍微宽点的就是PCB天线上部是整机的电源部分,左侧黑色继电器可以控制设备电源,比如远程锁机ds1302时钟芯片及后备电池整个控制器核心和晶振电源切换的双场效应管GSM模块最后得到一块4000mAh锂电池,就这和外壳还有点用,完毕

网友A:
DS1302好像是时钟芯片,旁边黑色4脚应该是晶振

网友:
远程锁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1302好像是时钟芯片,旁边黑色4脚应该是晶振

是的4脚的32768

网友:
这货还真不认识。

网友:
做工好,胶打得好。

网友:
第一次见内部

网友:
GPS定位器啊

网友:
不会是汽车上面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