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简单修复这个台灯

楼主:
娃娃说学校同学台灯坏了,拿回来我看了下是充电口插坏了,直接改成c口搞定。

网友:
换个插口,修旧如新。

网友:
换了好,以前的斜口充电口,现在的充电插头好多不匹配了。

网友:
换C口是大势所趋

网友:
拆都拆开了,不换电池不加电池,有点浪费时间了。

网友:
泓力的电池似乎不咋地,应该换一个。

网友:
还是c口方便

网友:
孩子在同学中的威望值+1

网友A:
我自从那年买了一些J标的18650电池,直接实现18650自由,还都是动力电池。

网友:
多加几节电池增加容量

网友:
这样小孩在校更有威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从那年买了一些J标的18650电池,直接实现18650自由,还都是动力电池。 ...

多多买的吧?1-2+多一节

网友:
换了个口好用,孩子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从那年买了一些J标的18650电池,直接实现18650自由,还都是动力电池。 ...

我的18650是笔记本拆下来的用在强光手电筒还好不错。

网友:
可以改造一下

网友:
用18650电池的还不错!

网友:
这种台灯电池一般不耐用,已经拆开可以换一个好一点的电池。

网友:
看模具,原厂应该是装两颗18650电池的,结果减成了一颗18650电池,继航能力减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