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原车使用 11 年的 胶管,有必要换吗 ?

楼主:
这次维修 小水箱,需要 拆掉 两根 管子,由于 拆的时候 有一根管子 拔不下来,于是直接剪断了。。

然后买了 两根新的,打算全部换了。。

先看 全貌,11 年后 ,依然 十分 柔软。

切割 头 部分

捏扁,没有裂纹。

仔细观察 ,捏扁 部分,没有任何 裂纹。。

个人感觉,完全没有必要更换。。。于是我只更换了这个 剪断的,另一根完好的 依然 装车。。。

多买的一根退回去了。。

网友:
肯定原厂的好,不过么也10来年了

网友:
虽然这管用了10多年了 原厂的肯定比你后买的好

网友:
合资车原厂件质量还是不错的,特别十来年左右的。

网友:
原厂的胶管,用十多年也不裂化,新买的胶管,几年就发硬开裂。

网友:
质量很可靠啊

网友:
我原来开福克斯的时候把胶管换成不锈钢波纹管了,到报废也没漏过

网友:
20十年也没问题,

网友A:
精锐的废气加热管原厂的一定会漏防冻液,哈哈哈

网友:
没有必要更换

网友B:
原厂的老配件,放心用,新买的配件,指不定会不让你闲着,没事也愣整事你做,服不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锐的废气加热管原厂的一定会漏防冻液,哈哈哈

漏了就换,现在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的老配件,放心用,新买的配件,指不定会不让你闲着,没事也愣整事你做,服不服哦 ...

说的有道理哦。

网友:
11年的车了,也差不多了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到货再退货操作很6,这种平台不会标记吗?纯属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