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给手机换外屏难度大么?需要哪些工具?

楼主:
听说需要除泡机和贴合机,这俩各位买了么

网友A:
除泡机和贴合机 还要分离机铺助材料

网友:
有难度
我的小米6就搞失败了!

网友:
我的一个一加3外屏也裂了外屏购物车放两年了自己弄怕弄不好,去店里弄几十块不值得二手也才100多

网友:
分离,贴合 除泡。工具不齐真搞不定。个人买工具 太不划算。

网友:
其实很简单,没什么难度,外屏买好以后,先拆机,然后加热分离外屏,然后贴合除泡,然后再上宝上买个总成装上就OK了

网友:
楼上明显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那种。

网友B:
个人最有性价比的是换屏幕带框总成,稍微有点动手能力就行,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工具。然后是换屏幕总成,内外屏一起换,用吹风机、暖手宝等家用品替代也可以,就是效率低。其他的不推荐也没性价比,买几百上千的工具回家,可能用一次两次就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泡机和贴合机 还要分离机铺助材料

金刚丝分离内外屏,这个还要买个专门机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难度
我的小米6就搞失败了!

你买贴合机了么?怎么失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最有性价比的是换屏幕带框总成,稍微有点动手能力就行,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工具。然后是换屏幕总成,内外 ...

大部分维修师傅是不是没有贴合机

网友:
会弄就不难,不会弄最简单的也难。

网友:
两个老手机都是爆外屏,自己修没工具,花上百又不值

网友:
不是专业的自己换,有一定的风险,很容易弄坏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