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水星X30G WIFI6路由器改装被动散热

楼主:
    这块路由器CPU型号是TP向高通定制的IPQ0509,详情配置网上都有,不懂为啥没有硬件NAT转发功能开关,买的2个TP路由 WIFI5和WIFI7款都有这个,是这款处理器太强了吗?

强不强不知道,发热是挺大的(现在猜测出的),去年十月份经常间断性红灯断网,插拔电源让它重启好那么几分钟又断了,赶上国补就买了个WIFI7的TP,这个就拿去角落吃灰了。

    最近改了个机顶盒散热,连带想起角落里这个路由器,猜测有可能是发热过热保护断网,本着男人的乐趣,开始改装DIY。

    这是主板正面,上面这一块是原厂附带的一大块散热铝块,可惜的是这一面没有一个芯片,底下2块裸露的粉色导热垫。还有个金属屏蔽罩,屏蔽罩里面是一块导热垫.传递另一面的处理器热量.......但是所有芯片都在主板另一面,所以说它散热散了个寂寞。图上是我拆开散热片更换利民TF7硅脂,和加贴的一些导热垫,以求增大主板接触散热片的面积。

    这边的屏蔽罩才是芯片所在,厂家把散热片放主板另一边的设计是真不行。看我直达热源点”解热镇痛“

    散热片用的是5MM高度的散热片,加导热系数1.6的5204K导热硅胶固定 填缝。

    最后给它原厂那个散热片两边再给他整上3片散热片,像战斗机起飞了..

    5MM的散热片还是太厚了,主板固定不下去,只能无奈执行破窗行动。

    扭上螺丝底端是这样的,通电通网,用手机连接WIFI 看几分钟直播,摸了下底端散热片,十分烫手,这一波散热可以说是直达热源中心了

网友A:
选择的散热片太合适,如果不开窗就像原装一样。

网友:
原厂的散热片装到屏蔽罩上可能更好

网友B:
贴到拼比层没什么意义不大

网友C:
要把铁盖打开,在芯片上堆点硅脂才能接触盖子

网友D:
水星也定制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星也定制芯片啊

水星和迅捷都是TP的,TP订了=水星迅捷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到拼比层没什么意义不大

有意义啊,他的芯片和屏蔽层盖子之间原厂就有导热硅脂垫,导热去屏蔽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把铁盖打开,在芯片上堆点硅脂才能接触盖子

不用打开,原厂在处理器和5G芯片的屏蔽罩有加导热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的散热片太合适,如果不开窗就像原装一样。

5MM高度已经是能接受的底线了在薄的2.3mm感觉就没有必要改了。我另一个帖子的TP 3630塞进1cm的散热铝片居然还剩空间,壳比较大,DIY起来比这个爽。

网友E:
改了散热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了散热效果如何

导热硅胶还在固定中,24小时

网友:
直接去除外壳,拔了屏蔽盖,把散热片用硅胶粘在芯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