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新式感烟器JTY-GD-G3T

楼主:
单位换烟感,要了一个换下来的拆开看看,之所以说是新式的,是因为这个烟感不像以前用放射线,而是用发光二极管,利用集气室烟雾对光线漫反射从而使接收管接收到光线产生电流,进而引发报警。

外观
正面,集烟室和发光报警指示灯

反面,铭牌参数及电源接线端子,对角接线

集烟室进气孔

打开盖子

集气室

发光二极管,

不是直接对着的,斜着的

电路板反面

屏蔽罩

去掉屏蔽罩

谢谢观看!

网友A:
放射线式的早就淘汰了吧

网友:
有3CCC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射线式的早就淘汰了吧

是的,淘汰好些年了

楼主:
涉及安防的必须有啊

网友:
海湾啊,消防大品牌

网友:
好几年前就开始安装使用了,重量明显轻了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淘汰好些年了

2021年的,不老

网友:
消防器材,新颖。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