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Note8 长时间没充电 现在开不了机。换电池

楼主:
红米Note8 长时间没充电 现在开不了机。换电池

   电池换上 连接线长一些  请教处理方法

网友:
我拆过几个了另一头上是焊接的你可以剪断重焊,没必要,直接多余的折起来就是,这FPC铜很厚的

网友:
不用管,折着就用了。这些电池不耐用,一年半载的你又换新电池了。

网友:
一个红米9备用机放久了也是反复重启,换电池不划算啊

网友:
胶带固定一下。

网友:
排线可以折叠的

网友:
同款型号,听信网上关于锂电池半满状态寿命长的说法,充电尽量尽量做到刚过半就停下。别说似乎还真有点用,目前没感到续航有什么问题。

网友:
直接盖上后盖就行

网友:
折叠就行吧

网友:
不是可滑动的排线,可以折叠在空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