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继续拆豆浆机电机和新买的澳兰仕牌1.7L豆浆机

楼主:
上次拆了个千玛牌豆浆机,这次拆它的电机
上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562462-1-1.html

新买的电机

6MM轴,M4反丝螺纹

新旧对比

旧电机

转子线圈烧黑了

定子线圈也烧黑了

没有采用轴承,用了轴套

碳刷磨损很少,还有很长,

新买的豆浆机,澳兰仕牌1.7L,双11红包价47.9

盖子外突处要对准手柄才能启动,里面有磁铁,控制手柄处的干簧开关。

贴纸型号都不标

很多小刀片,号称48叶。

结构和上次拆的一样,外壳和内胆尺寸也通用。

线路板都差不多,就不拆了,电源插头线难拔出来。

两个重量对比,差不多重。

下面这个是有型号的,也是澳兰仕牌1.7L,一样的外形,程序不同,这个加热是显示温度的,上面的显示小蛇活动,这个可以随时停止,上面的开机几秒后,停止功能就失效,只能拔电源,换了一次还是给我发上面的版本,一样不能停止,PDD的便宜货果然是有问题的。

网友A:
一百瓦的比三十瓦都小

网友:
也买了一台,差不多,金正牌子,预约键不灵,偶尔才能用,手柄上是干簧管吗?

网友B:
电机外观不错,看线是不是铜的还是铜包铝。主要看搅拌筒是不是304不锈钢,食品级不锈钢是指符合国家强制标准GB4806.9-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网友:
这价格能用就行,其它的材质啥的都不用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外观不错,看线是不是铜的还是铜包铝。主要看搅拌筒是不是304不锈钢,食品级不锈钢是指符合国家强制标 ...

这价格只能给你铝线电机了

网友:
电机外观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百瓦的比三十瓦都小

老兄眼神不好,新的是130W的,不是3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