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79万用表6V挡和60V挡交流电压频响测试

楼主:
福禄克179,用了AD737真有效值芯片,以前没注意过,今天偶然发现,6V挡频响有点差,进一步测试发现,只有6V挡相对差很多,其它挡位都还可以。
179使用手册上,厂家对交流电压的精度分了两部分,规定了500Hz以下和1kHz以下两个精度指标。说明,厂家对这表的定位就是1kHz以下,精度有把握。是不是有点保守?0660方案,2kHz以下都可以。
接触过使用AD737万用表的宝宝应该都知道,这款芯片实测的频响其实还不错的。10kHz以下表现还可以。
从实测来看(假设289是准的),6V挡测量3V,1kHz时的精度刚刚合格。1kHz以上,离了大谱了。10kHz时,测量结果偏差了快一半了。
而60V挡测量30V,无论1kHz,还是10kHz,测量结果都还不错。
也就是说,6V挡虽然按手册规定的范围测量是合格的,但是,对比结果,确实频响不好。
手里目前就这一个179,以前玩过不少,但是没做个这个测试,设计就这样?还是我的179交流电压的6V挡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可能正常就这样,我以前就发现同一块表的交流电压不同量程的频响可能相差很大,所以不能仅凭测了一个量程的频响就得出这块表的交流频响是多少

网友:
俺用的都是炮灰表,不理解这个!哈哈

网友A:
我早就说过“黄皮”仅是一个传说而已,很多人过度神话了。

谈起爱好我更加中意黄皮家的80系列例如8060A 、85、89、187、189不包括287、289,其它的有430单片机的不喜欢,因为没有福禄克的灵魂技术存在

客观理性的看待黄皮,对于频域方面还是老黄皮好,新黄皮都是以骗钱为目的没有心思研究技术了,所以就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早就说过“黄皮”仅是一个传说而已,很多人过度神话了。

谈起爱好我更加中意黄皮家的80系列例如8060A 、 ...

有理有据,了解性能才能更好的使用工具

网友:
謝謝老板分享!表多真好啊。

网友:
这个现象可能与楼主改装ut136+RMS后的4v档原由一样,6v档受分布电容分流太多

网友:
我用万用表基m本都是50Hz的交流电压。手里都是国产表,说明书都非常简单,没有频响参数。在测量音频电压时用的是指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