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抽水马桶法兰反臭味

楼主:
这个抽水马桶法兰  反臭味盖门 是用强磁吸合的,这一点比较巧妙,比那个使用弹簧或者钢珠的设计要巧妙,那些时间长了都会生锈。

这个是其他家的产品 是用弹簧或者弹簧钢珠。

我这个人有点强,强迫症考虑问题有的估计太周全了。其实抽水马桶有储存水位的,相当于防臭味。
还有这个法兰反臭味,短时间是干净的,时间长了也不干净,肯定也不密封。就是我家那个厕纸直接冲到抽水马桶里冲走。  这样下去了,害死我这个强迫症。

网友A:
理论上,即使没有这个防返臭盖子,只要马桶密封完整,弯管里有足够的积水,也是不会有臭味溢出来的。
如果有,那就是密封有漏洞。
最常见又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马桶座底部那几个孔。很多人以为这些孔安装时会被玻璃胶封死了,但其实没有封死。

网友B:
马桶本身设计就带有反味功能,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桶本身设计就带有反味功能,多此一举。

是的,以前马桶安装的还会水泥给封上。
现在差不多是那个快装那个模式。留个下水孔地砖,平铺。只能说双重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即使没有这个防返臭盖子,只要马桶密封完整,弯管里有足够的积水,也是不会有臭味溢出来的。
如果 ...

嗯然后马桶下面那个下水管应该是直通吧,没有那个储存储存水。

网友:
多此一举马桶回水弯就是防反味的,有可能是法兰和马桶没对齐造成的

网友:
这个法兰上再装个防护门,多少还是有点创新和就是要多此一举,人活着为了啥,就是折腾嘛,本来可以与房同年,那就装一个,隔年把或几年或几月来折腾下,闲起来总归是不好的,钱赚多了有时候也是要折腾嘛

网友:
下水不是有个U型回路

网友:
磁铁的好像一样会锈

网友:
用磁吸还是比用弹簧的好。

网友:
感觉这个盖门有点多余,哪天掉了反而会堵了下水道的。

网友:
我家马桶连法兰都没有,直接蹲上的,打一圈胶

网友:
法兰和马桶没对齐

网友:
这种法兰根本不能防反臭,盖子不可能密封,而且马桶的管道就有存水弯防反臭的,基本水不蒸发过大不可能反臭,一边卫生间反臭反而是这个接头的密封做不好,我两年前改造卫生间,就是安装这个法兰的师傅问题一直有反臭,最后也是因为一次反涌问题发现安装好不到一个月的马桶竟然法兰位置反水上地面!,我拆开了马桶和这个法兰,发现法兰这个的那个胶泥有粘性,但是不能完全密封地面和管道还有马桶管,我的做法只能是用玻璃胶,把马桶,法兰,管道位置全部用大量玻璃胶过量的密封,不要想着什么以后拆马桶容易,我已经预计这再拆马桶就换掉,这次一次性用了一支玻璃胶密封就没有再出现反臭

网友:
强磁那个钕铁硼很容易生锈,亮晶晶的那是镀了一层镍保护。潮湿环境,一般不多久就会从内部锈起,镍皮脱落。
感觉这个挡板防虫还可以,臭气封不严的吧。多了道名堂,反而担心多出问题。

装过一次马桶。
将下水塑料管口环锯到高出地面瓷砖约1cm,放上马桶配送的那个胶垫。胶垫是个略漏斗样的厚壁软胶环,几厘米蛮高的,不用胶水,就轻套在下水塑料管口。胶垫上部和马桶出口似乎也不是紧压贴合的。
以下水塑料管口中心,在地面上画十字线标记。
马桶横翻,对准出口中心,十字线经过马桶底边上前后左右画标记。
马桶底面一圈贴上配送的厚胶条。
两人抬起马桶,对准地面、马桶底边的画线标记,摆下。厚胶条一被压就粘到地面难以挪动了,切勿放偏。若无专门架子托着马桶慢慢放下的话,一个人难以抱起整个马桶一边放还一边扭头看画线标记对齐,所以要两个人来。
虽然厚胶条已起固定、密封作用了,为了外表平整干净,沿马桶底边和地面的接缝涂一圈密封胶。隔张纸,手指头按着抹一圈,接缝就漂亮了。

完成效果蛮好,无臭味飘出。估计下水口对得准,马桶摆放得稳当、厚胶条密封良好,马桶底边加涂的一圈硅胶也颇漂亮。
不过觉得当初应仔细量马桶出口距底面距离,下水塑料管口锯高一点,令厚壁软胶环恰略按压贴到马桶出口,那样最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即使没有这个防返臭盖子,只要马桶密封完整,弯管里有足够的积水,也是不会有臭味溢出来的。
如果 ...

洗手盆滴水弯管就是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