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终于把魔狐MF12充电宝拆了,这么小的充电宝做工如此用心,确实少见!

楼主:
之前一个帖子(想给魔狐MF12充电宝换电池,但想无损拆开外壳似乎不太可能)吐槽充电宝外壳难开。

今天周末有空来折腾了。
先试了试用台钳试图把它外壳夹变形,可是我没有那么大的台钳去夹它的长边,长边的变形可以更大。
只有个小台钳去夹它的短边。确实能夹开一条比较大的缝隙。

但这个缝隙依然无法插入不锈钢薄片撬棒。

只能动用——终极锤子大法。

下面垫了木板,用胶锤在壳子侧面用适当力度敲了几下,果然打开了一个比较大缝隙,再用撬棒慢慢撬,直到完全打开外壳。
锤子大法果然是yyds!

基本达到没有明显外壳破损的目的。

只断了两个卡扣。

也找到了这个充电宝外壳如此难以撬开的原因。
它根本就不希望用户把它撬开。
外壳用的塑料本身就很硬,而它的设计更加杜绝了撬开的企图。
它的底壳边沿分为两层,卡扣孔是位于在内层。固定电池的双面胶同时也加强了卡扣孔的强度。

而外壳上盖的卡扣是插在底壳内外两层之间的凹槽内,卡扣突出方向是朝内的。
这导致从缝隙伸进来的撬棒越是用力往里顶,卡扣和卡扣孔就越紧贴在一起,而不是会分开。
如果撬棒硬伸进来往外勾,那么被勾开的只是外壳边沿的外层,卡扣和卡扣孔是位于内层,不会被分开,除非最终把外壳弄破损才有可能分开。

这种防撬设计很绝,用料成本也增加了。
还有一个用心设计,成本增加的地方,就是侧面那个塑料按钮,居然是防丢设计的。
这种小设备能用上这样的心思,不得不服。

欣赏完外壳,我们看看主板吧。
黑色的PCB,可以看到魔狐自己的金色Logo标志,PCB版本是MF12L V1.2。
而我发现后来市场上销售的另一个版本型号是MF12 V1.3,外观上有点差别,功能上好像没有区别。
显示电量用的是白色的点状数码管,显示效果比普通LED要高级很多。

主控芯片是智融的SW6208。

转贴一些参数。

高集成度的多协议双向快充移动电源专用多合一芯片,支持 A+A+B+C+L口任意口快充。
集成了5A高效率开关充电,22.5W高效同步升压输出,支持PPS、PD、QC、AFC、FCP、SCP、PE、SFCP等多种快充协议,电量计量,数码管/LED 灯显示以及相应的控制管理逻辑。

USB-A口协议:

Type-C协议:

Type-C充电可以触发9V2A,触发快充时绿色指示灯亮起。

Lightning口充电:

用了一颗芯颖XB8886G一体式锂电保护芯片。

主板另一面。
三个座子从左到右依次分别是:Type-C、USB-A、Lightning。
其中Type-C可以输出供电和充电,Lightning只能充电,USB-A口只能输出供电。

每个接口都有个N沟道MOSFET保护管AD20K6S3,进行输入输出过流保护。

锂电池有热敏电阻进行温度监控。

即使是铝壳电池,也可以看到有明显的鼓包,不过比普通软包电池要好很多。
铝壳侧面可以看到有明显的敲打凹陷。所以锤子大法的力度要掌握好,不要过头了。

三洋的铝壳电池。

电池上的一些参数,看不懂。

拆解完毕,这个魔狐MF12确实是个精品小容量充电宝,非常轻巧,但做工很好。
下一步准备换电池。
上个全家福。

感谢大家观看!

网友:
外壳透明能看到卡扣位置好拆

网友A:
换的啥电芯,还是三洋的?

网友:
这样的做工确实少见。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魔狐东西还可以,现在还在卖些啥?

网友:
东西确实不错,不过我手头充电宝不少的,就不用买了

网友:
做工不错,精细化工

网友:
没有 参数显示,就没必要折腾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啥电芯,还是三洋的?

三洋应该不生产这种锂电了吧,可以换索尼的软包,质量也很好。

网友:
手里有个很好的充电宝,由于现在足不出户没用了,放那都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