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之保险管

楼主:
大家说说这个保险管是不是正品,又缩水了,价格差一百多买了这个玩意

网友:
牛屎芯片是垃圾呀

网友A:
应该缩水了   以前不是这样的

网友:
可能是一步步国产化以降低成本,年初就有进口原材料的涨价通知了。
ASTM东莞博钺,这些年因为光伏发电和新能源电车,国产保险的品类都越发齐全,另外一部分专利过期,未来国产高分断保险迟早白菜价。优利德渠道的巴斯曼原装高分断快速保险分别是30和38元。

网友:
唉,前段时间不小心又烧了一个400毫安的保险管,懒得折腾了,不换了,暂时用不到

网友B:
这表是买的全新的还是二手的?

网友C:
这能算缩水?

网友:
看PCB元器件布局应该不能算缩水吧?至多是属于优化成本了,不过以前的那些绿色蓝色的电阻不见了,估计温漂会差一些

网友:
某宝搜了下,和这个保险同款,一个保险18块,感觉也行吧。

网友:
ASTM 的保险丝不差的,FLUKE 这两年也开始采用。

网友:
性能可以保证就可以,凡是中国能做的都会干成白菜价,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缩水了   以前不是这样的

15年是这样的,工艺非常好,可惜不是硬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是买的全新的还是二手的?

双十一买的,速度没有上批快了,测开关电源管理芯片的高频电压能正常显示,就为这点备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能算缩水?

相比第一代第二代缩得好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十一买的,速度没有上批快了,测开关电源管理芯片的高频电压能正常显示,就为这点备一台 ...

这要求根本没必要买这个,这个也不擅长测这个。。。。

网友:
福禄克保险管很贵的,福禄克也是牛屎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