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给天宇T92万用表上油

楼主:
没有怎么用过,万用表老是自己跳数字,有的人说是挡位润滑不好,于是抹了点锂基润滑油,似乎有点改善,还待验证

楼主:
这个万用表都没有怎么用过,看主板是2014年的,好古老

网友:
用得少氧化层导致接触不良。前段时间有个贴子也讨论这个,用的是某种白色导电膏似乎更专门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万用表都没有怎么用过,看主板是2014年的,好古老

这种结构用久了,滑盘会留下铜粉末,最终要么漏电,要么PCB会出一条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用久了,滑盘会留下铜粉末,最终要么漏电,要么PCB会出一条槽

清洗一下板子再涂油,应该会好

网友B:
wd40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
就这?

双11不撸个表

网友:
锂基油从哪买,多少钱?

网友:
锂皂脂不太适合用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wd40是不是更好些

WD40 也不适合

网友:
有意思,簧片不小心搞掉了就郁闷了

网友:
怕别的有腐蚀性,我涂的凡士林

网友:
第一次听说加润滑剂可以解决万用表跳字问题,长j见识了。

网友:
与这个关系大吗?我是不用它。

网友:
锂基润滑脂跟黄油是一样的东西,或者是无论是黄油,白油,蓝油,红油,里面都有增稠剂粘合剂,时间久了油脂干掉后,留下的就是黏糊糊的硬胶疙瘩,铲都铲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