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 26~29MHz 车/船用天线

楼主(2025-11-15):
一般市售 10 米波天线,大都在 1.5 至 2 米长,进出车库或行经路旁低矮树丛,易遭碰撞;甚者,路边停车稍不注意,千把块钱的天线,往往不翼而飞,相信许多友台都有过经验。
黄志祥 / BV2AD,年初从日本带回一支 75cm 长的 29MHz 车用天线,据说是日本相当流行的 "FQY" 天线,增益可达三节 YAGI 效果;它是由日本大阪「 29FM 爱好会」会员们,研制出来的,其资料中提到 HE-4 号、HE-5 号……等诸多版本,想必是螺旋型天线的发展。姑且不论其增益如何,短小精悍的特点,着实让人心仪。

材料准备
(1) PVC 水管 13mm φ外径 (俗称 3 分水管 ),长 1.0M 一支。
(2) M型接头一个。
(3) 0.8mmφ漆包线1.2M长。
(4) 3mm 宽自黏式铜箔 4.0M 长 (不知国内是否有售,笔者的材料得自日本进口 7mm 宽者,剪裁一半来使用 )。
(5) 4 或 5 节式伸缩天线棒,根部可为折弯式,约可拉长至 50cm 左右。
(6) 热缩塑料套管 15mm φ直径,1.0M 长 (或热溶胶 )。

制作顺序
(1) 0.8mm φ漆包线裁取 101cm 长,一端焊在 M 型接头中心;磨平 M 型接头中轴凸 出物,将 M 头之内、外环用焊锡焊牢。
(2) 离 PVC 管一端 10cm 处,钻出约 2mm φ孔。
(3) 将漆包线由 PVC 管底端穿入。由 2mm φ孔穿出。
(4) 利用小型瓦斯喷灯 (市售瓦斯烙铁,可换个喷嘴头的那种就可 );或简陋一点, 烧张报纸,利用火烤,适当的扩大 PVC 管,使 M 型接头与 PVC 管紧紧地塞入即 可。
(5) 漆包线顺时针均匀往下绕,(依照附图,M 头在下,PVC 管在上 ),焊到 M 接头 外壳,而且绕线紧贴 PVC 管即可。 焊到 M 接头时,高温会将 PVC 管再次扩大或变形,要特别再利用余温下降时,用冷毛巾搓搓,使之快速固定成形。
(6) 3mm 宽,4M 长的铜箔一端焊在 2mm φ孔的漆包线上,以与漆包线反向,向上卷 绕,间隔约 1mm,所绕圈数不需太计较。
(7) 在 PVC 管上,铜箔绕完后之处,钻一小孔,供伸缩天线棒的根部穿过,孔之周围 用双液型 EPOXY 胶将之固定。并将铜箔与根部焊接。
(8) 暂时以 PVC 胶带将伸缩天线与 PVC 管扎住。
(9) 这支天线己完成 99%,栓到汽车天线基座,开始测试调整吧!
(10) 首先在发射机上固定心目中的频率,例如 29.200MHz,接上驻波比表,调整天线 伸缩棒,使 SWR 最低的位置,在 PVC 管上做个记号,此位置就是以后要用的位 置了。 同理,伸缩棒愈长,频率愈低,如此,28.5MHz 或 27.0MHz 的谐振点,都可以在 PVC 管上,正确标上记号,只要有下车的机会,就能很快地,QSY 到所需要的频率上。
(11) 调整好最长的频率长度后,盖上顶盖,套上热缩套管 (上半节,伸缩棒有刻记号 处,如有透明者最好 ),并做好一切必要的防水措施,那么,这支 10 米及 11 米波段的车用天线,就可轻松上路了。

制作图

心得
有HAM 依样地做了一支,惟 PVC 管改用较细的 8mm 百页窗旋转棒,为了使辐射段绕满,尺寸较长;可调段则用固定式的铜线段穿在管内,形成一支相当漂亮的天线。其谐振点的调整亦相当快速 (只要修剪顶端的铜线即可 )使用效果不错。这与笔者第二版之前的试作经验相仿,也解决了不少疑惑:
(1) 匹配段的直径不必计较,只要固定在 101cm 长即可。
(2) 辐射段长度也可增加至 4.5 到 5.0M,但可调段相对减短,频率调整位置较为敏 感,亦即可使用范围较窄,但天线总长度相对增长,但看您的选择了!
(3) 有位友台把这支天线用到屋顶阳台上,使用效果颇为满意,不过记得要加上地网 (M 头上最少焊出一条 2 米长的铜线或花线,如果有三、四条最好 )。空间许可 的话,辐射段圈数少绕一点,把多余的长度,分配到可调段,效果应该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