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谊华928D IV焊笔拆解C235烙铁头PD供电

楼主:
谊华928D IV焊笔拆解C235烙铁头PD供电

网友:
我也有个无线电烙铁h瓦bc数小,使用时要按开关4下不方便,现在足不出户没有用的必要就给孩子弄了个US(安全)

网友:
不能通用JBC245的芯子吗?这种便携式焊笔最大的问题是线材和这C口这,

网友:
这么小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