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风扇拆修帮看下怎么改进风速

楼主:
控制板如图,遥控7档,4档转速慢风量微小,和5档差很多,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需要能不能修?电源轻触开关失灵已经拆下准备换~

楼主:
芯片打了胶水,有个SN8P2501BSG单片机?

楼主:
这个插头比较反人类,看间距准备换成vh3.96

网友:
你的看看电机有没有7根线

网友:
看看电机的前后轴,是轴承还是轴套.

若是轴套果断换滚珠轴承,卡死了必然转不动,和PCB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