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金箭电动车充电问题

楼主:
今年双11加老国标清仓999元狗东自营入了个金箭小金米电动自行车,借用 一张网图,性能啥就不谈了(没有性能),图片上都有,最基础型号/骨架车,夏天的时候接送孩子上学,冬天不用,雨天不用,可能我这车骑报废都没有人家一年骑的多,够我用了。
主要到货发现不能充电,售后问题给我折腾够呛,一言难尽,电子论坛这里就不讨论售后问题了。总结一句话,你自己能折腾或者你有朋友能帮你折腾可以网上买电动车,如果不是不建议网上买,多花点钱线下买省心、省力、省时间。

修充电之前先了解下新国标电动车的充电口,以下内容部分来自网络查找,部分来自我自己 电动车测试,只代表我这款电动车,其他型号请自行验证辨别。

上图是新国标电动车充电的母口(电动车)

上图是新国标电动车充电的公头(充电器)

其实这东西就像以前的手机充电器一样,百花齐放,总要统一的,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充电器的难配,不通用,和有些口的不安全。

这个标准是《GB 42296-2022 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2023年年7月1日开始实施,2024年7月1日后的必须符合这一要求。

这个充电口,我认为设计的还是很合理的。

线序介绍(只验证了本款电动车)
1.充电器正极
2.充电器负极
3.GND(通常在充电器插头里与负极连接)电动车内连接刹车信号线
4.信号线/协议线/温度线(叫什么的都有,现在或者我这款叫温度线更合适)电动车内连接电池处温敏电阻(PTC)

下面说说优点
1.首先异型口,避免与市面上存在的其他线混用,例如:品字口,把220线插电动车上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即防呆又防傻。
2.公口与母口都是“半公半母”设计,因为充电的特殊性,公头和母头都是带电的,这种设计避免了金属件同时误碰到充电器或者电动车的正负极。(高压的电动车误碰充电口电人的事件也发生过)。
3.上图3接口,GND用于连接刹车信号线,当充电器插入时,控制器默认刹车状态,电动车是不会走的。避免车充电中解锁状态误碰转把车跑出去,或者充完电忘记拔充电器,直接走。
4.上图4接口,连接温敏电阻,当检测电池温度过高时充电器停止输出,这个应该能避免很多充电起火事故。(其实这个口以后可以设计(可能现在高端车已经有了,没有验证)类似手机快充一样,电动车发送 握手协议,我需要多高电压,多大电流,然后充电器接受到信号,输出需求电压,要求电流,向下兼容,或者电压不匹配/充电器不支持拒绝充电)

下面说说缺点
与以前的老款充电器不匹配,和别人充电器不通用,不能借用,其实这个不能说是缺点,只是过渡期的问题,就像Type-C口一样。慢慢都是新的接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当然电动车不换因该也不会有人主动出击更换新口)

言归正传说本车不充电问题,表现是充电器插交流电能亮灯,插车上没反应;
发现不能充电找售后,售后说充电器问题,补发充电器,但是补发的充电器迟迟不到,所以打算 自己先修下,先给车充上电。

带的充电器,感觉和西普尔的挺像的,不知道是不是他代工的。

反面,一共两个螺丝(一个在标签下),标准十字的。

相关参数

拆开里面灌胶的,电动车充电器使用条件不固定,灌胶防水还是有必要的。

拿出“灌胶托盘”

胶是软的一扣就一片一片掉,很容易从托盘里拿出来,对维修很友好。

可以看到充电器输出线3根,正负各一根,信号线一根,另一根GND和输出负极在插头里连接一起。
拆出来后测试了充电器的输出线没问题,输出保险没问题,也没发现明显虚焊损坏的地方,在无意中测试充电器输出滤波电容时发现充电器启动了,充电正常了,再拔掉充电器任意一头再插时又是不能充电状态。然后还可以复刻上面状态,应该是表笔干扰信号使充电器能正常工作。

到这里打算拆开电动车看下;

打开后座看到橙色这跟粗线是充电座过来的线,正极带保险,四芯,可是和他对接的插头只有3根线,经测试确定那根是GND线连接的刹车线(在不插充电时是浮空状态,插上充电器被短接到地,低电平),也就是温度线(协议线/信号线)没有,所以充电器没有输出。

接下来在充电器信号线和负极(GND)间加个可调电阻,调整组织发现在“小阻值”或“0”状态充电器可以正常工作(因为用的可调电阻太大,没有详细测试其阈值,只粗略测试1K电阻可以正常工作,10K以上不工作,中间阻值未测试)“大阻值”状态充电器停止工作。判断电池端选用的应该是PTC正温度系数温敏电阻,温度越高阻值越大,当温度升高,PTC阻值变大,充电器判断电池温度异常,停止充电保护电池。

好了知道问题所在,只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就可以了。自己加温敏电阻肯定要大动干戈的,所以我选择在电动车充电口信号线和GND间串联个1K电阻,让充电器以为电池温度一直正常。(因为我这个是铅酸电池本身相对就稳定,锂电如果本身带温度检测损坏维修不建议这样操作)

电阻加到电动车里,充电器那面不动,这样换充电器,或者借用他人充电器也可以直接用。

原路装回,充电器一点毛病没有,误杀。

充电一切正常。

直到昨天15号售后的充电器到了,我电动车7号到的当天申请的售后。
新充电器外观有差别,拆开看了,里面输出线是2根,没有协议线,在不改电动车的情况下插上也是能用的,而且翻了他的评价,这种情况不止我一个。

最后总结:厂家充电器拿错了,虽然功率相同,但是这种是给有协议线的电动车配的。可能厂家也在新旧交替,所以出现这种状况。

THE END

网友A:
一电两充,直接顶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电两充,直接顶配了啊

猴哥你是真的快

网友B:
质量还可以吧

网友C:
修好又得一充电器了

网友D:
详实"破案"贴,一通折腾,查实问题所在,实属不易,另一通折腾,还要售后沟通。

网友E:
这充电器做工不错啊

网友F:
技术到位,手到擒来。

网友G:
铅酸车一般没有温度检测之类的吧。

网友:
不错不错,新国标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赚了个充

主要是售后那面太折腾,还不如直接退我点维修费,我自己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量还可以吧

原车带的应该都过的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又得一充电器了

嗯,我拆那个备用了,毕竟胶都被我扣了,其实那个胶我手里有,只是没愿意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详实"破案"贴,一通折腾,查实问题所在,实属不易,另一通折腾,还要售后沟通。 ...

嗯,售后真的挺无语的,我那车现在后脚踏还有块塑料件运输中坏的,现在还没给我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充电器做工不错啊

原车带的应该算还可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技术到位,手到擒来。

班门弄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铅酸车一般没有温度检测之类的吧。

我当时淘宝大概查了下确实没有成品铅酸电池电动车用的温度传感器的配件,但是应该还是有带温度传感器的电动车的,因为这个充电器就是铅酸电池的充电器,如果都不带没必要充电器增加成本了,可能是新国标电动车带吧,具体就不知道了。

网友:
跟我修的姐姐的那辆某日款一样,充电线头和座子全换了,也是直接短接那个协议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