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分体式养生锅拆解修复

楼主:
同事一台分体式养身锅,通电无任何反应,第一感觉是温度保险烧坏,蓝鹅,并不是这样。
正面,通电无任何反应

背面,8枚固定螺丝,貌似有很大一个风扇

拆开,70年代经典电路,阻容降压,5V稳压二级管稳压。风扇?是不可能有的,那只是风扇形状的通风口。
检查,蓝圈所示稳压二极管损坏。

更换30年老库存5V稳压管,修复。

总结,我家是不允许这类垃圾电器存在的。完毕,荒淫收看。

网友:
这做工也还可以呀

电路板做工也简洁

网友A:
还行,有安规电容有散热片,算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有安规电容有散热片,算这样了

那不是安规电容,是降压电容

网友:
电路已经够简单的了

网友:
能修好并好用就行了。

网友:
阻容降压也是能用的,这个故障还是设计问题,或者是二极管功率小了。

网友:
如果是我。我就直通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