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坏掉的奥迪Q3上面的倒车蜂鸣器!

楼主:
无缘无故的坏掉不响了,很是奇怪!换了一个蜂鸣器30,手工费90啊!

网友:
高阻喇叭,这一般不会坏呀!

网友A:
高阻的,这种常见就是线圈开路,有可能是因为线圈绕制过程中应力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阻的,这种常见就是线圈开路,有可能是因为线圈绕制过程中应力太大

计划性报废?akg耳机上遇到过胶水几年后腐蚀线圈导致断路的例子。

网友:
就一个高阻喇叭30块
记得以前老式耳麦里面的类似喇叭好像是32欧

网友:
按说这个很难坏,这做工这用料更不会坏,插针也没腐蚀,可能就是PPM里的那个1流出了。

网友:
居然这么low的喇叭。。~

网友:
四个圈就是贵啊,我记得我淘了一套倒车雷达,一整套才二十还包邮。

拿出主机替换了4s装的雷达主机,马上好了。4s几百装的雷达,用了一年就坏了……

网友:
就是一个喇叭,没开过4个圈,这个喇叭是提示路人听的还是自己听?

网友:
雷达的喇叭 嘀嘀声 遇到过坏的 A6 大众原车雷达都这样

网友:
这个可能线圈断路

网友:
这种电压是多少伏的?

网友:
应该是出口转内销的产品,漂洋过海都是钱

网友:
对于奥迪用户来说就一包烟钱

网友:
自己动手不了的事多少钱都不贵。

网友:
手工费比产品贵多了

网友:
这玩意装在车内哪个位置的?看着不像是车上零件啊,防尘防水都不怎么样

网友:
除了机械振动断线,别的一般坏不了。

网友:
是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