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一下更换显示器无法调整分辨率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原来用的dell17寸显示,分辨率1280*1024,显卡为古早的HD4650,系统为Win11 64位,更换为联想22寸显示器后,显示器那始终显示为dell的,分辨率也只有dell显示支持的分辨率,没法调整为1920*1080,目前尝试以下方法均不能调整分辨率:1、重新安装过显卡驱动;2、查找注册表中dell显示器的型号,键值全部删除;3、ghost重新安装Win11系统。

网友:
显卡和显示器不搭配。很明显就是换显卡。

网友:
你新换的显示器,有没有查一下参数,是否支持这么高的分辨率。

网友:
两个显示器接口一样吗?都是vga的?显示器线换一个试试。

网友A:
先升级最新的显卡驱动试试,我有一块旧主板集成显卡运行xp可以支持1080p但是运行win10却不支持只能用更低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升级最新的显卡驱动试试,我有一块旧主板集成显卡运行xp可以支持1080p但是运行win10却不支持只能用更低的 ...

谢谢指点,已经用最新的显卡驱动试过,未能解决。

网友:
试试这里行不行了吗

网友:
可能原因:
1,显示器未正确识别,请告知联系显示器具体型号。
2,显示器性能不够,不支持1920*1080模式。

网友:
系统识别显示器吗?如果识别了就是系统不支持显卡

网友:
驱动换了,那就换显卡,换系统,换VGA或者DVI或者HDMI线。

网友:
按说不应该啊,在设备管理器--监视器里删掉以前的显示器再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系统没正识别显示器?,,,删除显卡驱动,,重新来一次试试

网友:
显示器输入方式是VGA?是不是输入线问题

网友:
视频线支持吗?

网友:
试试其它机子能不能上1920*1080

楼主:
连接线为VGA,显示器为T2224rbA,支持1080P,目前没有换线尝试。不管卸载显卡驱动重新安装、清理注册表还是重新Ghost后,5楼图片上显示器1:位置始终显示dell显示器的型号。

网友:
有没可能是线束问题~

网友:
连接线为VGA,显示器为T2224rbA,支持1080P,目前没有换线尝试 ------- 好像 VGA 线不支持1080P,只有换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线为VGA,显示器为T2224rbA,支持1080P,目前没有换线尝试 ------- 好像 VGA 线不支持1080P,只有换线 ...

VGA支持1080P,这根线以前就是用的Philip22寸1080P的显示器,显示器挪作它用后,临时用的dell17寸的,那时没啥问题,又找了个联想22的,就想把dell的替换掉,然后出现这个问题了。关键是格式化C盘重新Ghost后还有dell显示器的信息,应该是在什么位置有dell显示的驱动。

网友:
关键是你ghost的系统是不是换Dell显示器之后做的,内部包含Dell驱动啊,全新安装也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