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安装在侧面的照明灯具光效探讨

楼主:
现在许多场所都在用那种看着像平板的LED灯具。前不久捡了到一个报废的灯具拆开看了一下,原理类似LCD的背光,两条狭长的LED灯条贴在一个导光板的两侧,导光板的背面有许多麻点,后面还贴了一张白色的塑料纸,导光板的正面还放了一张柔光膜。本来拆这个废品是冲着柔光膜去的,可柔光膜不知是因为高温还是时间原因,老化变脆,跟蜡壳一样。、

感觉光线从导光板侧面入射再经过导光板内部的多次反射射出导光板的正面,这个过程好像存在不小的损失。如果相同的LED灯条不经过导光板柔光膜这些元件,而是直接全部用于照明,光效是不是应该有较大的改善?

这种有导光板的灯具我不清楚,但那种常见的LED球泡实测是会有不小变化的。前不久客厅的球泡因为开关别的电器老是闪烁被淘汰到了书房里,为了维修还拆了乳白色灯罩。将灯台灯灯头反转对着天花板(算是简易积分球吧),照度计放在桌面上,不装灯罩读数58,装上灯罩变成44,衰减了四分之一。这还只是经过一层柔光灯罩,如果再叠加上导光板的作用,光效会不会损失过半啊?

楼主:
借用液晶屏的背光原理图:

应该就是对比一下侧灯式和直下式这两种背光对光能的利用率。

网友:
这种侧光式其实很不错的,光效应该没多少损失,不过不好维修,我弄过一个LED圆盘吸顶灯,也是侧光式,没配件根本不好修

楼主:
对于吊灯来说,厚一点并无什么不妥。如果为了追求超薄而牺牲了发光效率,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楼主:
也许经过仔细的测算,导光板的后背有白色反光膜,侧边也贴有白色反光膜,所以光能理论上无法从不需要的方向透射出去,导光板确实不会造成多大的光能损失。

那就换个角度再看这个问题:与将一定数量的LED集中在一条很窄的边上相比,将同样数量的LED均匀分布在整个平面上的安装密度要低得多,单是散热条件就相差很多。我捡到的那个灯具的导光板与柔光板的老化脆变,看着就像高温导致的。

同样由于入射光仅仅通过很窄那个侧边入射光能,由于边框强度不足或者因为导光板单侧受到集中热量烘烤,容易发生灯条与这个狭窄的侧边对不齐的情况,这是很多平板LED灯用了一段时间后出现发光不均匀的现象的原因之一。

网友:
这样损失比较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