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日立18v锂电池没有原装充电器怎么充电

楼主:
原装充电器丢了,能用什么办法充电呢?

网友:
买一个,其它的主要是插槽不匹配

网友:
只能重新买一个了

网友:
我的手机原装充电器不知道谁给拿走了,搞得我现在手机没电都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找个合适的电源,找俩金属片,查到电池上充充试试

网友:
会的不难,难的也不会,怎么和我一样啊,哈哈,先测量一下电压,或者看看几节电池组成的,算好最高需要多少多少伏充电电压,自己买一个或者做一个就OK了。

网友:
不说笑话,这日立电池值好几百,充电器比它便宜,建议不要瞎搞,把电池搞坏了划不来,还是买一个充电器是上上策。

楼主:
电池内阻14毫欧还可以,拆了另组装自己常用的电池组合适些?

网友:
日立,高一的充买不算太贵,几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