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今天修好了史密斯电热水器原件成本仅3元多

楼主:
前一段时间,家里使用了十多年的史密斯金龟电热水器罢工。故障现象是外置显示面板间断性闪屏,每隔一分半分的时间,屏幕快闪一阵,之后熄灭,过会再闪,所有按键失灵,桶内也不再加热。

打开显示面板检查未发现异常,检查桶上的主控板也未见异常。网上查了一下,此种故障大多是温度传感器损坏,因时间不允许,没有进一步查看和自己动手修的欲望,于是打史密斯售后服务电话邀请专业人员修。

由于预约的时间不合适,再加师傅们的报价四五百,一直就这样拖了下来。这段时间正好有空,自己先检查检了温度传感器,拆开外壳用万用表10K挡测量传感器电阻,反复测量都测不到电阻,初步认定故障是由传感器故障导致。从桶上把它卸下来检查进一步确认来麻烦了,原来这个温度传感器K值是50K欧,它并没有损坏,是自己误以为是10K的搞出了乌龙。真是粗心害死人,因为这个传感器在吊顶上很难拆卸!

既然温度传感器没问题,那就是主板或是显示器的问题了。查了一下网上两者的报价,加起来也三四百,且还是拆机件,怪不得师傅们的报价高达四五百,原来配件本身价格并不低。

但确定两块板子到底是哪块坏也是个技术活,不然两块板子一起拍下有一块很可能会浪费了。商家明确退回的板子要收30%的费用,且不包括退回的运费。想来想去干脆两块都不拍了,还是原件级的维修彻底简单。

确定了这个思路,打开头灯把头伸进吊顶,因为板子实在是难已取下来操作。之前鼓捣过力诺瑞特的,知道这类板子上的插簧很难拔下来,所以这次硬着头皮钻进吊顶逐个排查异常原件。

根据故障现象进一步推断,屏幕闪灯很大可能是电源问题。基于这个前提,排查的原件重点放在了滤波电容上。几十年的老电路板,很有可能电容失效。

可仔细检查上面最大的铝电解电容,没有发现鼓包漏液的异常。又用头灯仔细查看这颗大电容的根部,发现其中的一根腿上与电路板之间似乎有点像眼屎之类的小颗粒。难道漏液是在这“大腿根”处发生的?既然有了怀疑,那就果断焊下。由于手头没有测电容的万用表,死马当活马医,干脆直接网上拍下新的来替换。

今天花了3块多拍得号称进口的电容来了,一共10颗。取下其中的一颗换上,奇迹真的发生了,屏幕恢复了往日的明亮。

3元多解决了四五百元的故障,给我省下了好几百。在此发出来与大家共赏交流。

由于维修过程仓促,没有拍下拆开桶后主板的样子,只能借网上的主板图来标识一下了。图上红色圈中的原件就是本次要替换的主角。

网友A: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

网友:
能找到坏件就好修,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

谢谢您的祝贺,修好真的很高兴!

网友:
恭喜,这种小成本修复了大价值的东西,很有成就感

网友:
恭喜恭喜,又可以用几年了。关键是省钱了。

网友:
厉害,功夫不负有心人。赞

网友:
前段时间我家里万家乐热水器偶尔不断重启,换了主开关微动按键就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胆大心细

网友:
看故障描述猜到是电容故障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高手!

网友B:
主板还有3.6V的电池,估计失效了。看外观应该是3片1.2V镍氢串接组的3.6V电池组,可能是给峰谷设定这些提供存储数据供电的,某宝应该有,建议也换掉。这么早就有峰谷设定, 真是很用心的超前设计了。

网友:
不错,成就感满满。

网友C:
各接3根功率不同的发热管?

网友:
主要还是要查出问题所在

网友:
一份付出, 得到了500的回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还有3.6V的电池,估计失效了。看外观应该是3片1.2V镍氢串接组的3.6V电池组,可能是给峰谷设定这些提供 ...

对,这个应该也要换了,寿命应该差不多了,再过段时间可能就是漏液腐蚀电路板了

网友:
这样的修才叫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接3根功率不同的发热管?

我的美的就是有三个功率选择,800,1300,2100,说明是三根加热管,两根800W,一根5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