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道长拆解:手把手教小白接插线板

楼主:
买了糟心深蓝汽车,纯电,得被一个长线的插线板备用,一是可以用来放电,比如露营或者应急放电等;二是也可以用来应急充电,接便携式充电枪。

思路:预计20米长,买成品公牛线盘差不多200-300元,功能全面带保护。不过线盘体积大,自己使用概率不高,也没有折腾的乐趣,于是乎自己搞一个插线板是有必要的。

选材:20米橡胶电缆1.5mm(移动场所橡胶软舒服),公牛10A插板,公牛10A插座。
关于选型有两个选择,如果主要考虑充电,就得按16A配,2.5mm+16A。主要考虑放电,可以1.5mm+10A。提一档成本约提高50%
理论上1.5mm可以带18A,保守14A,所以对于可以选择充电电流来说,10A配线使用13A电流是可以的(家用10A插座默认2.5mm线),即使老旧线路用8A电流全无压力
废话不多说,开整。
先说细节:
1、电缆必须买国标纯铜,材料差咋折腾都白搭
2、大电流工况插座就买公牛
3、软电缆在大电流工况下最好做一个线头,直接压接容易松脱,插线板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接头。(硬铜线可以折成n型直接压,软线压不紧且容易压断虚接)
4、楼主选择的是454A U型铜接头,可以接1.5mm及以下的线,如果是2.5mm需要买454B
5、制作线头时,需要注意细节,线头的扁平面要朝向铜排面,避免W面接触铜排,影响接触面积,进而发热。虽然公牛采用双面压板,但是只有插头面是铜,另外一面固定U型槽是铁,U型主要起固定作用,且和铜排通过螺丝接触,所以U型槽不建议作为电流通路,需要将制作的接头最大平面朝向U型槽的对立面,也就是铜排面。
6、做好了需要测量相位,或者说零对零,火对火接线无误。
7、保险起见,在测量下内阻,20你的1.5mm加强插头,插板内阻250豪欧,基本满足国标(国标20米电缆内阻为230豪欧,算上插板的接触电阻,基本在250这个范围)
8、最后收纳,把插头插入插板,防止污染。

网友:
充电可以在APP调8A电流吧

网友A:
原来铜线芯还要用铜卡箍抱起来的,学习了,以前我都是用手拧拧,弄成麻花状就安装了,楼主细节拉满呀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楼主细节处理得到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铜线芯还要用铜卡箍抱起来的,学习了,以前我都是用手拧拧,弄成麻花状就安装了,楼主细节拉满呀 ...

这种平面压的接线口接软线可以不用压铜管鼻子,但是如果一面是螺丝顶线的接线口最好还是用楼主这种压接管,不然螺丝很容易就把线压断了

网友:
你就当这车是个大电动玩具,不要当成性能机械,发自内心爱上它,是不是会好点。
我有邻居买了你这个同款,之前开雪佛兰的,每天跟你完全是两个极端,他和他老婆天天发各种视频都是车多么好,生活变得多幸福,我都怀疑他拿了厂家宣传费了。

网友C:
 接线孔螺丝压紧的,必须用铜卡箍,不用易压伤线芯. 而采用压板压紧的,可以不用铜卡直接压,多线情况下反而接触好。 在振动大的地方用压板端子压线鼻子头反而容易振松,刚烧了台汽机DEH 5.5KW油泵的西门子电机就是这原因,C65空开出线厂家压了端子振松了引起缺相.

楼主:
细节见本事,大家学会了吗

网友:
楼主接线很专业,不管是低压还是高压,都要接线牢固,否则接触电阻太大了,容易发热;还有根据用电器或者设备的功率大小,选择合适的电线和插排,否则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故;比如:连接1000W的电炉,用1平的导线或者5A以下的插排,长时间用电就会烧坏导线和插排。

网友:
为什么我买的防水线两芯四平方的,三块来钱一米呢

网友:
做的不错,再接再厉

网友:
线头用铜卡箍固定好评

网友:
454系列压线扣,很好用,但也就是螺丝顶线的接线柱用,那种抬升式的接线柱不用压铜线扣,就比如空开那种,包括公牛新式插头,公牛插排,都是抬升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孔螺丝压紧的,必须用铜卡箍,不用易压伤线芯. 而采用压板压紧的,可以不用铜卡直接压,多线情况下 ...

接空开记得有专门液压的头子,C45接头?压接松动多是没压好。
如果空间够,用这个接头更好,接触面积大

网友:
这个线可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空开记得有专门液压的头子,C45接头?压接松动多是没压好。
如果空间够,用这个接头更好,接触面积大 ...

   回道长,就是这种,振动大的地方容易松动,不是线缆压接点(柜子是厂家成套的没问题,事故后厂家赔了一台电机一个空开),是空开螺丝松了,安装时特地叫安装工紧过,事故后检查基本都松了. 这次汽机大修后振动下来了,巳达到优秀指标,估计空开以后不太会松了.

网友:
电线颜色对应的接线接错了哦,蓝色是零线,黑色是地,一般情况下是地线会细一点

网友:
做的细节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道长,就是这种,振动大的地方容易松动,不是线缆压接点(柜子是厂家成套的没问题,事故后厂家赔 ...

紧固的螺丝确实有概率受高频振动松脱。有防松脱螺母在高铁上有应用。电气设备上貌似没看到过专门的防松螺母,可以定期维护紧一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平面压的接线口接软线可以不用压铜管鼻子,但是如果一面是螺丝顶线的接线口最好还是用楼主这种压接管 ...

平面压软线,比如在空开这些地方,直接压比较容易抽出来,软线感觉怎么压都容易松脱,不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