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老年人该用什么样的电脑?几十年前从286-16玩起...

楼主:
老年人该用什么样的电脑?不知不觉退休已经四年了,几十年前从286-16玩起,中途不知用了多少台电脑,最近的一台i7小主机坏了,上次双十一拍了这套。

有人说年纪大了,不要用那么好的电脑,谬也,年纪大了,本来就时日无多,节约1秒是1秒,倒是年轻人可以等一等(生产力工具除外)。
我的原则是不选最好,但求次好,取得性价比的平衡。
大概配置:

小主机
CPU Intel Ultra 7 165H
内存 64G 美光 5600
硬盘 1T 金斯顿固态
显示器
15.6英寸4K触控便携
键盘
美加狮

由于文中出现了硬件品牌型号,被系统过滤了部分内容,补充如下:

小主机好打理,耗电小、移动方便、 噪音低,甚至坏了处理垃圾都方便一些……
CPU 原配置标的是155H,商家主动升级了165H,小赚。内存硬盘中规中矩,如果对显卡有特殊要求,还可以用Qculink外接。
显示器虽然只有15英寸,设置好了以后,哪怕是老花也能适应,整体像是一台没那么方便的笔记本电脑。
键盘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不玩电竞,但是这个磁轴键盘手感真的很好,唯一缺点是贵。它的自定义键功能,用好用熟了可以代替很多繁杂的操作(比如一键输入密码等)。
整套6200+,性价比好像还行。
欢迎大家给出建议、吐槽。

网友:
老夫略懂相面,看楼主的面相,后福深厚。

网友:
挺好,不过这个配置用笔记本是不是更便携

网友:
屏幕镜面啊

网友A:
经过鉴定,楼主为电脑发烧友是也

网友:
我除了2004年第一套电脑是配的新货,后来用的都是到处收集的二手三手…还在上班,工资到手就四千多,要养一家老小,没钱买新。单位退休的有人月入上万。

网友B:
说说你退休工资几万?

网友:
这种镜面屏幕反人类,为什么还有?

网友:
看看手头的H61+G540

网友:
LZ老哥都退休4年时间啦❓❓

  健康是最大的红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说你退休工资几万?

看地区啦,江、浙、沪 的体脂内退下来的科员都能有¥一万多/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鉴定,楼主为电脑发烧友是也

玩PC的人,要么已经了,要么准备变

网友:
机箱小巧玲珑真好看,但是这种键盘感觉小了点

网友:
购买电脑的配置,不安年龄选,应该按照功能选!玩游戏、玩摄影后期需要修图、一般仅看新闻浏览资讯,配置的侧重面不同。

楼主1961年生人?

楼主:
触摸屏,只好做成镜面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你退休工资几万?

零点几万,不过为爱好投入,只要不影响个人和家庭的生活质量,量力而行即可。

网友:
各人爱好吧,想方便的就用笔记本电脑,既然选台式机,显示器大些比较合适,15寸的触摸屏,好像偏小点,触摸屏用处不大吧?

网友:
我还在用G41+E5700双核U+4G内存(最低配了),其实也有B75+I5,.....

用两个很小的12V的风扇,只接到+5V处,这样做很静音,几乎没有声音.....

浏览网站,看看视频,玩玩股票.....

网友:
小盒子太贵了,我选择买大台式机。

网友:
老年人不是应该用个大屏幕吗?好歹上个24-27左右的大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