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usb口坏了!

楼主:
电脑一开机发现鼠标反应异常,有点滞后。重启之后发现问题依然。排除法,换了一个鼠标,连鼠标灯都不亮!
  然后换到前置usb口,竟然好了!
  各位技术高手们,你们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排除法不是应该还包括换一下后面的其他USB口么?是后面所有U口都有问题?

网友B:
只是一组usb有问题,查对应的保险电阻。
如果是后置usb全挂,多半是桥出问题了,节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不是应该还包括换一下后面的其他USB口么?是后面所有U口都有问题?

已经换了后面的其他USB口

网友:
购PCIE转USB卡,,,解愁

网友:
啥情况,展开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一组usb有问题,查对应的保险电阻。
如果是后置usb全挂,多半是桥出问题了,节哀 ...

现在的USB应该每组有一个ESD芯片,如果单组也可能它出问题了。。

网友:
前置没问题,那就查下后置U口的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