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新购买的锂电池如何保存

楼主:
新购买的锂电池留着备用,需要充电吗,多久充一次,可以放多久,如何保存呢

网友:
70-80的电量,

网友A:
三元锂50%电量保存,电压3.6v,3年检查电压
铁锂100%电量保存,电压3.2v,半年充个电

网友:
三元锂保持电压3.7v左右保存就行,千万不要满电保存,没三个月或半年检查一次

网友:
半电保存呗,我看新手机开机都是50%电量

网友:
差不多,50%,小心zfx自放电

网友:
最好就是用,放着容易坏。
以前喜欢薅电池,现在要用了再买。
半电保存。

网友:
70%电量可以存放一年,更长时间存放就废了

网友:
网上说,70的电量保存最好,

网友:
锂电池除了不可充的,尽量半电存放,过两三个月做个充放。无论三元还是铁锂,满电亏电都易鼓包。

网友:
放弃买来备用的想法,放商家不更好吗,随用随买

网友:
三元锂保持电压3.7v左右保存就行,千万不要满电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元锂50%电量保存,电压3.6v,3年检查电压
铁锂100%电量保存,电压3.2v,半年充个电 ...

学习收藏,多谢分享!

网友:
锂电池保存电量40%~60%为宜,但是手机电池都是高电压版,基本标称电压都是3.8x 伏,满电都是高至4.5V,旧的手机电池内阻大3.5V基本都没什么电了,楼上的一堆人还思维不变通,停留在3.6  3.7 v  的电池想法。所以保存电压不得少于3.8V,也不宜高于4V,对于低电压的3.7 3.6v 电池来说4V已经是危险电压了,这个月我电池包充满没有使用放置一个月刚放坏了一串电池,即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元锂保持电压3.7v左右保存就行,千万不要满电保存

手机电池是三元锂的吗,如12PRO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