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运营商机顶盒,请教一二

楼主:
收了一个电信的HG680-KA机顶盒,准备刷着玩。

刷之前想先试用一下看看是否正常,但用HDMI线连到Android电视上,电视端对应的HDMI接口点进去,显示无信号,

按机顶盒的遥控器电源键也无反应(12v电源已插,机身电源开关也已开,网线也插在机顶盒上了)

用功率插座看了下,待机是有功率的,1.22w左右。

请教一下,该怎样进机顶盒的系统看看各项设置之类的(初始化)?以前没用过机顶盒。

这是带的遥控器,也不知道是不是原装的。

网友A:
其他不好说,遥控器肯定不是原装的。

网友B:
应该是机子坏了,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不好说,遥控器肯定不是原装的。

电源也不是原装,上面全是灰渍,擦不掉。但至少能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机子坏了,不能开机。

会不会是遥控器不适配?
这机顶盒有usb接口,能不能用公对公 USB 插电脑上检查状况的,比如读取一下机器配置什么的?

网友C:
估计是内部有元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内部有元件坏了

正常表现应该是啥样的?上电、插上HDMI线,直接就能进系统吗?

网友:
正常情况下,连接没问题,HDMI入口选择也是对的,那机顶盒通电后至少能看到开机画面

网友D:
机顶盒显示灯?

网友E:
拆开看看,不会是割了芯片的废板子,销户专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顶盒显示灯?

3个灯好像都是假的,只是开了凹孔。从来没亮过,插网线也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3个灯好像都是假的,只是开了凹孔。从来没亮过,插网线也不亮。

拆开,供电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看看,不会是割了芯片的废板子,销户专用的吧。

我也有这种感觉。

螺丝盖在贴纸里的,拆了不能退了,还是自己先查查看吧

网友:
遥控器不是原装,可能需要配码,先配码试一下能否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这种感觉。

螺丝盖在贴纸里的,拆了不能退了,还是自己先查查看吧 ...

退货是正确的选择。

网友:
不行就找卖家呗

网友:
正常的机顶盒插上电源,打开开关,电源何网络灯会亮

网友:
盒子上的电源指示灯啥状态看不出来么?还是根本看不到指示灯?

网友:
遥控器不是原装的,还有遥控器上那个红色电源键不是机顶盒的电源键,要按那个待机键才是机顶盒的开机键,进电视设置里看

网友:
最起码要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