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我的酒精瓶/洗板水瓶的进化之路

楼主:
最早期我用酒精/洗板水都是直接倒在棉枝上使用,我用的是大瓶子,每次频繁开盖也并不是办法,后来买了按压式的酒精瓶,但由于瓶子密封不好,酒精尤其是洗板水挥发得特别快,往往没几天,洗板水酒精就跑完了,后来又用那种挤压式的塑料瓶子,发现也有问题,就是洗板水有腐蚀性,瓶子软了,一直总想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发现论坛有个大神用玻璃试剂瓶+不锈钢单通补料瓶盖+硅胶塞的方案,感觉挺有创意,从万能的的某宝买好材料试试效果先。

网友A:
楼主用什么剪掉了里面的钢管了?

网友A:
我买的WENOOTE304不锈钢补液瓶盖,小号内径都有3mm,有点粗,普通针头插不了多少,只能用火机烧烧熔结上去。楼主钢管子配针头似乎大小很合适。

网友B:
新的密封效果好得多

网友C:
我用密封瓶+钢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WENOOTE304不锈钢补液瓶盖,小号内径都有3mm,有点粗,普通针头插不了多少,只能用火机烧烧熔结上去 ...

这种要是能有个大盖子就好了,不然租房搬家麻烦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6&pid=18593271

我也是看了那个帖子也做了一个,然后倒了20ml 95%酒精进去,现在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月,一点变化都没观察到,接下来我会买点洗板水倒进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密封效果好得多

怕洗板水软化硅胶密封圈,可以换聚四氟乙烯(塑料王)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WENOOTE304不锈钢补液瓶盖,小号内径都有3mm,有点粗,普通针头插不了多少,只能用火机烧烧熔结上去 ...

有钱任性呗,几块钱的好用又好使,非得买17元的贵东西。

网友:
看它焊着的手法确实好,类似鱼鳞焊,

网友D:
到玻璃商店去买磨口瓶装酒精。

网友:
学习了,也买点材料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剪掉了里面的钢管了?

这还不容易吗,一锤子的事。

网友:
我还是继续用的按压瓶呢。感觉还好吧,用的自配的洗板水(酒精+稀料  1:1配的),

测试了几回,感觉纯稀料清洗板子比纯酒精洗的更干净(洗后不粘手),用1:1配的稍微差点意思,用洒1稀2.

大家都是买的成品的吧???

网友:
酒精瓶用这个兰香水瓶子方便,但掉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密封瓶+钢棒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玻璃商店去买磨口瓶装酒精。

可以的,就是每次用药倒出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