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双11买的全光谱吸顶灯

楼主:
原价将近40,红包后几块钱,可惜塑料外壳,可惜灯板铝基板也没有完全贴在背壳上,光色功率还是很不错
控制芯片S4523B,电源芯片ocp8196EC
S4523B芯片简单介绍
一,主要描述
             S4523B芯片专用于双驱、四驱等多驱(偶数)电源开关调色温的方案中,根据输入开关的动作控制两个恒流电源的启动和关闭。
             S4523B无需任何外围电路,最大程度降低了方案成本。
             S4523B芯片采用了芯飞凌半导体的专利技术,可以有效解决目前多动作控制两路开关调色温驱动电源方案中碰到的问题,例如:多个电源同时应用时的逻辑不一致或LED铝基板感应漏电时出现的逻辑状态不正常等。
              S4523B采用SOT23-5封装。
二,特点
* 芯飞凌专利技术,性能稳定
* 三段开关调色:L1→L2→L1+L2
* 极简外围,无需任何外围电路
* 铝基板漏电检测技术
* 内置状态保持时间,不受外围影响
* 内置30V 高压控制开关管,应用范围更宽
* 低UVLO电压和工作电流,应用简单
三,应用范围
* 多驱电源调色温LED照明

网友:
电源看起来挺简单的啊

网友A:
这个牌子不是一线品牌吧

网友:
这个灯价格便 宜,看着不 错

网友:
应该还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不是一线品牌吧

一线全光谱都好几百,买不起,可能都是智商税

网友:
电源好简单

网友:
买了个小米的顶灯,好像是299,大概一多半是交智商税了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也可以用

网友B:
实际显色怎么样

网友:
10年前我儿子结婚装修,几个吸顶灯都是我给买的,记得是几十元一个。过了几年后,有坏的了,我给拿到家里修了一下,其实就是那个6.8微法400伏的电解电容坏了,换了电容就好了。后来又有坏的了,儿子也不忍心再麻烦我,自己到灯具城去买的新的,回来自己换上了。后来跟我说,新的真贵啊,800多元一个,而且商家绝不还价。我说:你们两口子身上都穿着一万多元的羽绒服,要是我卖也绝不会降价的。

网友:
塑料外壳 还有这灯珠 会不会热.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显色怎么样

没设备,之前还有积分球暗室,现在啥也没了

网友:
便宜能用就行,原价不用考虑

网友:
便宜能用就行    不用期待能用多久

网友:
爲了價格戰,都做成工業垃圾了

网友C:
本来这灯平时就是几块钱的,升价后再优惠,塑料底盘真的不象话,散热都没了,这灯顶多就是18W左右,而且还死得快

网友:
电源板居没有外壳,这点给差评,其他挺好。

网友:
这个灯的功率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这灯平时就是几块钱的,升价后再优惠,塑料底盘真的不象话,散热都没了,这灯顶多就是18W左右,而且还 ...

下会只买灯板,感觉全光谱就是不刺眼显色高(亮度比一般同瓦数的都要低,可能灯罩做了处理降低亮度),有好的灯板卖家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