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X3000QY死活关不掉DHCP?

楼主:
关了也显示成功了,刷新页面以后又恢复了,这什么问题?有隐藏管理员?机器现在功能还正常,就是有时候会搞错DHCP服务器导致无法上网

网友A:
浏览器可能影响提交结果,更换浏览

网友B:
有保存不?其他参数能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保存不?其他参数能改不?

其他都能改,就这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浏览器可能影响提交结果,更换浏览

用的edge,其他参数都能改,应该不是浏览器的问题,不知道 是不是桥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