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收到了不锈钢通针套装,有点美中不足,虽然只是花了一分钱......

楼主:
跟风@8139 用88VIP红包花了一分钱撸了一套不锈钢通针(共10根)。
塑料盒简装。用磁铁试过不能吸,是不锈钢的。
今天闲着没事干,用游标卡尺量了一下这10根通针的直径。

测量结果见下图。0.9、0.6和0.4这三个尺寸给了两根,重复了。
看排列,应该是少了:1.0、0.5、0.3这三个尺寸的通针。

另外,通针切口断面有毛刺突出(图中上面那根),要自己用细锉打磨一下(图中下面那根)。

有点美中不足,虽然我只是花了一分钱,好像没有什么损失。
不过,如果是作为一个正价商品,非打折或者瑕疵品,这样就有点说不过去。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还没找老板呢,哎,便宜

网友:
作用是什么的

网友:
捅!

数字补丁

网友A:
拆焊用的,或者CPU针脚弯了用这个掰回来

网友:
很少能用得上

网友:
都一分钱了,还要啥自行车啊。
自己处理一下呗。

网友B:
宝贝页面的截图,淘宝很多家都在卖这种通针,都是小作坊的东西,不能要求太高了

楼主:
各种捅,包括且不限于——PCB焊孔堵塞、花洒喷头堵塞、毛孔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宝贝页面的截图,淘宝很多家都在卖这种通针,都是小作坊的东西,不能要求太高了

估计铝盒的套装质量会高些。
其实我也心满意足了,要求并不高。
而且卖家还很爽快补偿我1元钱,我也爽快地给客服好评。

楼主:
花洒喷头时间长了都要捅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花洒喷头时间长了都要捅一下。

提醒以下坛友,花洒堵了多是水碱造成的,这时候必须换镁棒啦,而且水桶内部水碱大颗粒也不少,最好拆开加热棒口清理。

网友:
这个到处捅捅的东西,才1分钱真是不错

网友:
只要一分钱了,还要啥自行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醒以下坛友,花洒堵了多是水碱造成的,这时候必须换镁棒啦,而且水桶内部水碱大颗粒也不少,最好拆开加 ...

泡除垢剂或白醋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种捅,包括且不限于——PCB焊孔堵塞、花洒喷头堵塞、毛孔堵塞。。。。。。 ...

pcb不是用空心针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拆焊用的,或者CPU针脚弯了用这个掰回来

图上看不出来是空心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上看不出来是空心针

我搞错了,他这个就是疏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铝盒的套装质量会高些。
其实我也心满意足了,要求并不高。
而且卖家还很爽快补偿我1元钱,我也爽快 ...

你这是白嫖还净赚9毛9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