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现在的鼠标没有螺丝了?

楼主:
  图片中的鼠标,旧的底下有一个螺丝。以前我拆过,换过开关。
  新一点的两个鼠标,都没有螺丝。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咋回事?

话说,我一直有点抵触无线鼠标……。有同款的吗?

网友:
在脚垫下面吧

网友A:
后面两个脚垫撕开就看到螺丝,用屁股想都猜得到

网友:
虽然这些可能有螺丝,但是我见过真有一个螺丝也不带的,降本增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两个脚垫撕开就看到螺丝,用屁股想都猜得到

粗鲁!下次请讲“翘臀”

网友:
有螺丝的才有安全感……

网友:
一般有线的螺丝一般在脚垫下,无线的打开电池盖

网友:
通常都是隐藏了,脚垫里,还有的两层盖子,第二层有螺丝。

网友:
基本都有螺丝

网友:
找到螺丝没有?

网友:
四个脚垫,电池仓下面找找。

网友:
有的兄弟 有的

网友:
磁铁吸一吸啊

网友:
一般都会看看脚垫,也是工作设计隐藏螺丝口的常规操作

网友:
我也抵触无线鼠标

网友:
没啥,虽然我就是做射频的,但我也不用无线蓝牙耳机这些。

网友:
应该在脚垫下面

网友:
应该隐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