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做了两副万用表表笔。先晒表笔,后晒羊骨头汤。

楼主:
配件攒够了,做两副表笔,表笔和线可以插拔分开。

一副裸线1.1米左右,0.5平方 5kv AGG硅胶线,这个配美凌0.7尖针,图片左上角那副。

一副14AWG普通硅胶线 0.6米左右,这个配美凌1.2特硬钢尖针,图片右上角那副。

左下角是之前在多多买的那个硅胶表笔,真硅胶,手感也挺好。
平常用万用表测大电流的情况不多,所以14awg表笔就没做那么长,大电流用钳表测的多一些。
天冷了,香蕉头做好不好塞进去,用热风枪把胶套加热一下就好塞了。
倒数第二张图片是多多买的表笔测量的电阻。

天冷了,小火慢熬八个小时,熬锅热气腾腾奶白奶白的羊骨头汤,强身健体。用羊汤做个豆腐菜,炖个豆腐皮,做碗饸络面,砂锅面等等都是挺不错的。

感谢各位坛友光临本贴,谢谢大家!

网友A:
电流孔是用什么堵上的?

网友B:
很漂亮,成本肯定不便宜吧,不过我对特尖表笔很害怕,慢扎到自己,平时不怎么用,特殊情况才拿出来用一下

网友C:
我是来看羊汤的。不错。白汤的不如红汤的好喝。

网友D:
不小心扎到腿上,一定很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孔是用什么堵上的?

美凌表笔上带的香蕉孔堵头,堵万用表孔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成本肯定不便宜吧,不过我对特尖表笔很害怕,慢扎到自己,平时不怎么用,特殊情况才拿出来用一下 ...

成本没仔细算,物料是一点点攒起来的,有的用了红包抵扣一部分。我也怕掉了扎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看羊汤的。不错。白汤的不如红汤的好喝。

白汤是原汤。红汤是指红油麻辣那种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小心扎到腿上,一定很疼。

用0.6米的,短一些就不容易扎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