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投影机待机灯亮,开机却没有反应,高手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投影机待机灯亮,开机却没有反应,测各处电感都有电压,这种问题从哪里查啊?

朋友的,他说投影机坏了没有反应,寄过来让我修一下,本来以为是电源问题,收到插电待机灯是亮的,电源板正常,这就难办了,开关电源还懂一点,这种问题怎么修啊?问题应该在主板上面吧?

说是很少使用,忽然有一天想看电视剧,才发现开机没有反应了,按开机键不转灯,

首拆,大家给看看

按键板电压

主板

主板各电感处的电压

主板背面

背面电压

正常时候是这样的

网友:
测个开机键,刷个系统

网友:
复位,刷机,扔

网友:
这是什么牌子的投影?看起来不咋地

网友A:
有故障报警灯吗?故障报警灯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故障报警灯吗?故障报警灯亮吗?

没有反应的,回复比较少,看来是个难题啊,高手请现身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反应的,回复比较少,看来是个难题啊,高手请现身吧

你的检修思路就错了!投影机 投影灯是关键的,投影灯不亮,就自动保护不开机。你应该先查投影灯和它的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检修思路就错了!投影机 投影灯是关键的,投影灯不亮,就自动保护不开机。你应该先查投影灯和它的供 ...

这个是新款带安卓系统的LED投影机啊,和老式汞灯那种投影机不一样的,

老式汞灯那种投影机,指示灯也多,不开机会亮灯泡故障灯,还会闪烁几下代表什么故障之类的, 这种LED投影机是没有这些的啊

网友:
估计是固件丢了,找不到固件就是废柴

网友B:
待机状态开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待机状态开不了机?

不开机,不知道从哪里查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开机,不知道从哪里查起啊

不开机 应该量 ON/OFF 或 STANDBY 信号是否正常,这个信号一般是从主板上的微电脑发出,去控制电源板(待机和开机电压是不同的),投影机应该还控制投影灯。微电脑控制的设备应该查微电脑正常工作需要的四要素:电源、时钟、复位、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