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某宝不怕拆的漏电断路器

楼主:
id=672578514601 , id=579547580830

&&  现在天猫下单,如果店铺拒绝发货,好像只能申请退款?

网友:
假货吧 看不到剩余电流感应的电路

网友:
没有漏电保护功能,纯粹是脱扣线圈串个电阻,给你手动测试跳闸用的,这种东西就是要人命的劣质产品

网友A:
好像只能申请退款,有些店铺还会有个晚发补偿,就是发货晚了给个几块钱红包........

网友:
这好像是镀镍触电吧

网友B:
老式漏保,只有漏保功能没有空气开关的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图上这个纯机械原理,没有电路部分不知道是更好还是更差呢

网友:
电器部分立元件没有用专用的54123芯片,离散性大,稳定性可靠性差!

网友:
这款是老式的,现在少了

网友:
连最基本的灭弧装置都木有,垃圾货一个!

网友:
这玩意连个品牌都没有吗?

网友:
老式漏电保护器

网友:
现在使用的都没有这么大的,可能进行了改进和提升

网友:
这种连漏电都不不会跳垃圾货

网友:
没看到电路板和互感线圈啊,这玩意漏电了能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能申请退款,有些店铺还会有个晚发补偿,就是发货晚了给个几块钱红包........ ...

各购物网站都是这样的。

网友:
靠继电器动作,不用什么电子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式漏保,只有漏保功能没有空气开关的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图上这个纯机械原理,没有电路部分不知道是更好 ...

这是假的漏保,模仿人民电器的多

网友C:
工地上电缆盘上的漏保大都是这样的。只有摁试验按钮能跳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地上电缆盘上的漏保大都是这样的。只有摁试验按钮能跳闸。

同样遇到电缆线盘确实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