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太阳能热风系统-制作初期准备中

楼主:
村里通了燃气,装了燃气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就退役了,找了个收废品的20块钱把铁架子拉走了,剩下了18根太让能玻璃管
某天把手放在管子口发现烫手得很,突发奇想能不能把热风吹出来取暖呢
本人上班的地方有激光切割,废板下料,先焊了个框架,买了玻璃管的保护套

楼主:
做到这里突然发觉不对,玻璃管里的热风没办法吹出来,还得再设计风道,设计了这个 ,再加一个内管,内管上钻孔插上支管,让玻璃管里的热风能吹出来

网友:
做个热虹吸或热对流,不用动力,节能。

网友:
加个循环泵循环好

网友:
还是要加水才好,保持热容量、保持温度。

网友:
哈哈,再去废品站把水箱买回来,自己焊个架子。那水箱有保温的效果。有条件可以用净水机的纯水,这样不容易有水垢,然后热循环泵控制循环。管子太少了,准备100根-200根管子,应该很有效果。水箱搞大一些。这样前半夜还有余温。。

网友:
还是需要加固好一点,不然大风大雪有可能破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