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帝燃气热水器点火失败维修原因及修复办法

楼主:
家里的华帝燃气热水器用了大概13年了,前年开始频繁出现点火启动半分钟不到就熄火的故障。后来从网上查询得知是火焰感应探针氧化,开始用砂纸打磨后,暂时修复,但不久故障又出现,索性换了探针,也不贵,问题彻底解决。今年开始,热水器又出现打火不成功的故障,表现为着火后几秒就熄灭且面板灯也不亮了,偶尔反复出现滴声。拆机触碰导线后,能接电但手一松又断电,初步判断是接触不良,但不知道是哪里接触不良。就在我准备到海鲜市场买一块同类型电路板回来的时候,发现卖的也是拆机板。索性自己把电路板拆了,重新点火一下子就发现是变压器端有虚焊(图中红圈标注),导致直接不良。发现问题解决起来就简单了,去锡后重新上锡,问题彻底解决。

有同类问题的可以参照修复。

网友:
这是虚焊了吗

网友:
问题没有说明白。这个地方干嘛用。什么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