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兆能ZN-HG93移动光猫

楼主:
之前买过这款的无Wi-Fi版本ZN504XG-D,性能很好,达发的处理器。想着用着不错就再买一个回来玩玩,结果翻车了。
网上这款拆机的资料较少,分享给大家看看,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应该能telnet吧,否则都没什么用除非同一地区

网友:
好奇咋翻车了

网友:
移动的大概率是锁网了

网友:
散热不错。其他差不多。

网友:
这个刷联通版本用联通网络很稳

网友:
做工好,那怎么翻车的呢?

网友:
不给注册?区域限制?

网友:
海思处理器?

网友:
海思的HI5662Y????性能不输达发的芯片

网友:
不是外壳一样的定位一样的。ZN504XG-D是2.5G 猫,你这款是全千兆+WIFI猫。而且海思 HI5682T 性能也不弱了 A9 1.2G双核 带NPU。对应千兆一下宽带足够了

网友:
这个确实一般般

网友:
我用的 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