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的yoga工程机能买吗?

楼主:
最近要买个便携笔记本用,预算千元左右,尽可能低

看到yoga13s的工程机,感觉挺好的,性能强,价格也合适
但是没接触过工程机,办公的话,应该没问题吧
目前是deepin系统,案例说拿回来直接装win10就行,不会不支持吧
别人家肯定没问题,联想家的,我感觉不好说
所以问问有没有大佬知道的,请教一下

网友A:
工程机,处理器是ES版的,其他硬件有概率有缺陷,如可能充电速度慢、屏幕亮度不可调、麦克风底噪\声音小、装不上部分驱动......
另外,随机抽大修机

能接受可能存在的缺陷的话,可以入

网友:
这东西还有工程机?是哪个工程,是做工程批量出来的那个工程吧,配置满意,放心搞就行。
ES说的是CPU厂家的CPU,和整机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机,处理器是ES版的,其他硬件有概率有缺陷,如可能充电速度慢、屏幕亮度不可调、麦克风底噪\声音小、 ...

好的,查了一下,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
不靠谱,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