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某东一块钱的温湿度计拆解

楼主:
某东最近有个7-6的券(打着的是京喜自营),只能指定的一些东西,看了下其他都是些乱七八糟不值价的货,这个温湿度计刚好7元,减6元后1元到手,通过京东快递送来。
到货打开看看什么货色。

一个小盒子装上的

显示当前温度和湿度,由于已经拿回来放了两个小时了,所以温湿度已经是房间内温度。

打开后盖,主板中间一个纽扣电池,好像是LR44

右上角这个是湿度传感器,有很多分叉线路,湿度会影响电阻值,通过电阻值判断湿度

板子拆下来

背面一个牛屎,几个电阻有一个RT应该是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板子做工只能用寒碜两字形容。

下面是和其他温湿度计做精度对比

对比下和指针纯物理温湿度计的差别,好像准确度还可以,都是16.4℃样子,差异不大。湿度大概差4%,还可以。

这里再对比下另一个电子温湿度计,叫班博士,温度相差0.2℃,湿度相差3%,说明精度还行啊
现在用这么差的用料能做到这么高的精度着实令人称奇。

然后又发现又送了个这券,买个单挂耳式耳机看看啥样。过几天到货再来拆拆看。然后放公司摸鱼用。

网友:
一块钱,能有这个精度,值了。

网友A:
我新注册了一个京东账号,1分钱买了一个,精度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新注册了一个京东账号,1分钱买了一个,精度还行

看来大家都在薅啊。

网友:
毕竟便宜啊

网友:
又大又圆又亮,可以啦

网友B:
总觉得电子版的不准,弄了机械版的,结果没用几天也坏了,现在货哪有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觉得电子版的不准,弄了机械版的,结果没用几天也坏了,现在货哪有质量 ...

用玻璃温度计吧

网友:
也只有玻璃式的准还便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总觉得电子版的不准,弄了机械版的,结果没用几天也坏了,现在货哪有质量 ...

小米的温湿度计2可以考虑一下,传感器比较靠谱,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普通的都用这种湿度传感器,误差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的温湿度计2可以考虑一下,传感器比较靠谱,可以考虑一下。

收到,谢谢推荐
现有经验了,看字人为修正下,凑合着,反正也不干啥精密的事!

网友:
这精度相当不错啊,值得撸

网友:
刚才一分钱下了单

网友:
这精度可以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的温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