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修爱普生LQ-635k2打印机 打印头撞车打印错位故障

楼主:
5月份在闲鱼上淘的二手货,今天打印头撞车,打印错位。拆掉色带后发现里面有一个微动开关,分析多半是它的问题。拆开拔掉,开关排线发现连接插针已经严重氧化发黑,用一字起子刮了一下,其实就是类似于碳粉一样的东西,稍微用点力就弄干净了,插上试机正常。
并拆开看了一下里面的东西,两块电路板用排针连接,电源和驱动部分用料不错,电解全部是红宝石的,四环电阻和五环电阻都有,打印头驱动管用四片三肯SLA4036,板子上有一些空位。控制主板都是些啥?认识的朋友可以帮忙补充一下,各个芯片起什么作用?反正我是不认识!上面还有一个空焊盘有一块貌似重新焊接过,结合机芯上的易碎贴,猜测是个返修机(外壳上还是有原厂的保修贴纸)板子和元件上有好多五颜六色的记号,肯定组装过程中经过了多道检验,真不简单!
机械部分比较简单,有一个齿轮可以前后摆动,手推可以连接前面或后面的滚轮,实现前进纸或后进纸。
拆机的同时顺便给滑轨涂了点黄油,涂上之后又开始撞车,皮带打滑,仔细观察,发现由于是黄油太粘稠,导致滑轨阻力过大,将黄油全部擦干净就好了,明天去弄点机油和黄油调一下,调稀一点应该可以用。
图片有点多,大家慢慢看。

网友:
爱普生打印机制作的比较精细,质量还不错。

网友:
针式票据打印机吗?